[求助] 版图label和电路端子类型一一对应?

楼主(2021-12-14):
做lef的时候,因为端子个数很多,用肉眼去查看常常会出错,或者遗漏某些端子而查不出来。
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迅速对比layout和schematic的端子种类是否对应呢?

网友A:
LVS BOX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VS BOX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

你好,我使用LVS box去验证时,出现了如下warning.应该怎么解决呢?

我用能过LVS的模块来跑LVS BOX,同样也出现了如下错误

网友B:
首先做一个只有pin的schematic,然后将你抽lef的layout和这个schematic做XL对应,再用  检查是否有没对应的pin,最后用  搞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做一个只有pin的schematic,然后将你抽lef的layout和这个schematic做XL对应,再用检查是否有没对应的pi ...

懂了,谢谢好哥哥

网友:
XL做  基本不会漏p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