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請問怎麼設定成2顆

楼主(2021-12-14):
請問怎麼預設2顆via

网友A:
pcell的方法来創建,或o自动打孔的via都是后面可以调整包孔大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ell的方法来創建,或o自动打孔的via都是后面可以调整包孔大小

就是希望一次到位直接就兩顆上去,不要在多花時間來做調整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ell的方法来創建,或o自动打孔的via都是后面可以调整包孔大小

PCELL的方法如何使用

网友B:
Window->Assistant->Wire assistan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Window->Assistant->Wire assistant

不好意思,我怎麼沒那個選項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怎麼沒那個選項

哦,这是Layout XL才有的,Layout L就不知道怎么办了

网友:
这里改成2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,我怎麼沒那個選項

layout XL下有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希望一次到位直接就兩顆上去,不要在多花時間來做調整

o打孔的同时按shift/ctrl可以横向/纵向调整孔个数。

网友:
选择自动打孔的时候怎么手动设置metal enclose vial孔的尺寸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