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温度保护必须使用三极管吗?

楼主(2021-12-14):
求助各位大神:

问题一:

    温度保护电路中均用到三极管或二极管,其它器件也可以产生不同的温度系数,三极管相比于别的器件有什么优点和不可替代的地方。
问题二:

    已经有耗尽管基准的前提下还用三极管做温度保护会增加HNW层,耗尽管基准本身已经产生正温度系数的电流了,可否直接转成电压与基准比较。

网友A:
bjt较mos的分散性要好近一个数量级。MOS也可以,就是分散性差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jt较mos的分散性要好近一个数量级。MOS也可以,就是分散性差点。

分散性怎么理解?是指随温度的变化率VT变化更大吗?还是指VBE随偏置电流变化量较小?

网友:
过温保护电路一般使用npn或者pnp,三极管的model比mos简单,你打开model文件看看,三极管的model行数比mos少很多,一般工艺三极管的model比二极管精准,因为三极管建模是重点对象。
立锜的RT9010 LDO就是用耗尽管做的bandgap,还是用npn做得过温保护。
耗尽管做bandgap需要model很精准,一般工艺厂做不到,一般要IDM工艺。
ADI的ADP122 LDO就是耗尽管做的bandgap,里面找不到过温保护电路,可能和bandgap一块做的

网友:
大部分情况下,
体器件的variation都会比表面器件的小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