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vs

楼主(2021-12-14):
pr之后run lvs报下面这个错误是哪里不对啊

网友A:
看看你调用cell的库,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是没关联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你调用cell的库,里面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了或者是没关联上

没关联上指的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