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计算频率

楼主(2021-12-14):
如图所示的两个波形如何计算频率呢,用的是小梅哥的usd ADC采集软件,几个按键分别为采样通道、采样速率、采样数量。

网友(2022-05-06):
取两个最高值(第一个可以取最高和最低),根据采样速率和点数的情况,计算具体时间,就可以计算具体的频率值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