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计算频率

楼主(2021-12-14):
如图所示的两个波形如何计算频率呢,用的是小梅哥的usd ADC采集软件,几个按键分别为采样通道、采样速率、采样数量。

网友A:
你这两个图,横坐标的单位应该是数据点数?

第一个图:目测信号重复点数,即一个周期大约2500点,你设定的采样速率是100ns/pts,那么,这个信号的周期为2500 x 100ns = 250us,频率就是4kHz。

第二个图:信号没有重复(周期)性,测不出频率,你非要要一个的话,假定你这波形是一个正弦波的半个周期,左侧波谷取值2500,右侧波峰取值57500,半个周期按照55000个点计算,一个周期110000个点,每个点100ns,周期=110000 x 100ns = 11ms,频率就是90.909Hz。

你确定你是想问这个?我都有点儿不相信我回答的就是你想问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两个图,横坐标的单位应该是数据点数?

第一个图:目测信号重复点数,即一个周期大约2500点,你设定的 ...

是我想问的,感谢!从结果看来,这个软件测试的高频好像不准确,第一张图是4khz,第二张实际频率为10M,10M的就不准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我想问的,感谢!从结果看来,这个软件测试的高频好像不准确,第一张图是4khz,第二张实际频率为10M,1 ...

第二张实际频率为10M,10M的就不准了

你第二张图里面设定的采样率也是100ns,即采样时钟频率为10MHz,然后你施加的被测信号频率也是10MHz,然后你说没测准?朋友,采样定理是不是翻一翻教材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