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AR ADC中校准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请问有大佬做过用SAR ADC本身的电容阵列来校准电容失配的嘛,例如用电容本身的高位来校准低位,麻烦大佬大概讲一下思路;
还想问问如果想写SAR ADC方面的专利,可以从SAR ADC中哪些模块来找创新点比较好呢?
最近有写专利的想法,可是在美国专利的一个网站看了一些专利都看不大懂。
还请大佬在SAR ADC专利方面给些宝贵意见

网友:
可以参考一下本人的硕士论文,我是用辅助阵列去校正的,但是我觉得基本思路大概一样。
https://kns.cnki.net/kcms/detail ... ij6JVoXzP9TEgvuDEUj

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,我是用辅助阵列进行校正的,但是我觉得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。
DOI:10.27461/d.cnki.gzjdx.2021.002136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一下本人的硕士毕业论文,我是用辅助阵列进行校正的,但是我觉得基本思路都是一致的。
DOI:10.274 ...

这两个地方没看懂,还请大佬指导一下,为什么辅助阵列DAC八位就可以分辨出CDAC15位的分辨率误差呀,1/4LSB,1/32LSB都是怎么计算的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