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我的库变成工艺库了,怎么设置回去

楼主(2021-12-14):
今天打开版图时发现提示有warning,一看是我的库没有指引到工艺库上。然后我去virtuoso>tool>techology manager>attach里面想重新指引到工艺库,但是发现我这个库不在Design library里面,不知道为什么变到了工艺库里面。弄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改回去,也不知道是怎么变成工艺库的。有没有大佬提示一下,感谢!!!!

网友A:
删除路径下的tech.db文件在重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删除路径下的tech.db文件在重启。

确实!!!!我路径下面真的有tech.db文件,删了,重新attach就能看到了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件夹呢?能否请教一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确实!!!!我路径下面真的有tech.db文件,删了,重新attach就能看到了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文件夹呢 ...

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操作,启动时系统没有load tech.tf而是load tech.db,删除后再attch手动load tech.t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做了什么操作,启动时系统没有load tech.tf而是load tech.db,删除后再attch手动load tech.tf ...

好的,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