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过温保护模块设计

楼主(2021-12-14):
模拟设计小白最近在研究LDO的设计,看到一个过温保护模块,当VA<VB时,比较器输出高电平,控制M13导通。为什么输出高电平?不是很明白,请各路大神解惑。

网友:
In order to achieve hysteresis

网友:
VA<VB, 使得M2电流大于M3, M2 电流通过M4 M6 M5 M8 M9拷贝控制M9支路的上拉,M3电流通过M5 M7拷贝控制下拉,由于支路上拉能力大于下拉,使得输出节点电压上升

楼主:
明白了,感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