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个后仿时calibre里找不到对应端口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14):
lvs都通过了,pex参数提取结果也没报错,但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,请问可能是哪一步没做对?

网友A:
如果是抽取的calibreview ,尝试把电路版图 pin 全部改成大写字母,重新抽取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抽取的calibreview ,尝试把电路版图 pin 全部改成大写字母,重新抽取.

改版图就行了?原理图需要改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改版图就行了?原理图需要改吗?

一起改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