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后端

楼主(2021-12-15):
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,本科专业不是微电子,是学物理的。各位大佬能推荐一下课程或者书籍补一下底子吗?想从事数字后端。

网友:
学物理不是应该转模拟电路设计么  个人想法

网友A:
我也是刚毕业进入数字后端行业,我本硕都不是微电子的。我推荐几本书 《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》,还有 《CMOS集成电路后端设计与实战》,以及《集成电路静态时序分析与建模》,第一本了解大概,知道后端设计的过程,后面一本对各个过程的详细分析,最后后一本针对时序分析。后端是一个非常细节,需要不断的积累和思考,光看书只能入门。加油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刚毕业进入数字后端行业,我本硕都不是微电子的。我推荐几本书 《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》,还有 《CM ...

网友B:
也没什么门槛把 随便找个公司占个坑呗 都有教学的 我前同事还有个本科是英语专业的   (数字后端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也没什么门槛把 随便找个公司占个坑呗 都有教学的 我前同事还有个本科是英语专业的   (数字后端的) ...

666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