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art of a Route 怎么改为 FALSE?

楼主(2021-12-15):
(图片)

网友A:
只需要把这个wire变成Path就好
1.新画的话只要create --shape--path
2.修改的话
edit——convert to path
如果不能直接变成path 那就先 convert to polygon, 然后再从polygon convert to pat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需要把这个wire变成Path就好
1.新画的话只要create --shape--path
2.修改的话

学到了 ,多谢高手指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