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2018 License指向错误

楼主(2021-12-15):
安装环境为:VCS2018 ubuntu18.04
报错信息:
License校验:正常

license服务器启动:
.bashrc配置
不知道是哪里配置错了,求高手帮忙看下

楼主:
将export LM_LICENSE_FILE=27000@$HOSTNAME改为export SNPSLMD_LICENSE_FILE=27000@$HOSTNAME后,仍然一样

网友A:
首先在terminal里执行下echo $SNPSLMD_LICENSE_FILE or echo $ LM_LICENSE_FILE
看这两个变量是否设置成功。
其次需要运行lmgrd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在terminal里执行下echo $SNPSLMD_LICENSE_FILE or echo $ LM_LICENSE_FILE
看这两个变量是否设置成功 ...

$SNPSLMD_LICENSE_FILE是正常的,指向的就是27000@ubuntu,license server也提前打开了,但是还是提示license错误

网友(2025-05-28):
楼主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,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liscense服务器以已经启动了,但在运行仿真时还是显示没有licen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