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跑LVS报短路warning

楼主(2021-12-15):
如图,我的连线对比都过了,但是extraction results 始终提示我的地和电源与一根线冲突。这是咋回事呢。。。

网友:
忘记怎么处理,不好意思,最近看cadence help文档看多了脑海有点空;但是我记得是有options去solve它的,也许你可以去试一试LVS option的ERC short去看看或者看help里面的说明;目前的处理方式是在经过你review后可以保证没有short的话,warning忽略;有的rule确实冗余,但可能也是别人 foundry的某些考虑吧

楼主:
这是我的部分layout

网友A:
你检查一下有没有VDD:这种虚连接的,或者有没有多组电源。另外请问一下,你的IO是自己一个个手工拜访的吗,还是用EDA工具自动布局布线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检查一下有没有VDD:这种虚连接的,或者有没有多组电源。另外请问一下,你的IO是自己一个个手工拜访的吗, ...

我刚检查了一下,VDD没有虚接的,也只有一个电源。我的IO使用stard库自己摆的。 我刚才试了下,只要同时出现两个corner就会有这个报错。。。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

网友:
同一条net在同一层打了很多个lable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刚检查了一下,VDD没有虚接的,也只有一个电源。我的IO使用stard库自己摆的。 我刚才试了下,只要同时 ...

你看看corner左右和IO器件版图的链接是不是不该连在一起的net短接了

网友:
你这看起来像是在同一根net上,有多个不同的label名

网友:
PCORNERA 里面的两个label 在lanyu1 这一层连在了一起,确认电路没问题,可以忽略warning

网友:
用:就所有PINname都加:
要么就都不用:把开关connect all nets by name打开

网友:
这种情况你把其中一个PIN的属性换成TEXT,不就解决了? 我一般是采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这种问题

网友:
warning 不用管

网友:
lvs options 中connect 选项中打开connect net named 然后把警告的pin name 写后面

网友:
有可能是layout中相同 pin name 的线没有实际链接起来

网友:
感觉不是short啊

网友:
有加了:的pin ,有不加:的pin
验证软件只能认为是不同的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