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oute

楼主(2021-12-15):
为什么route 之后是时钟树上多了一些buffer?

网友A:
应该是修hold timing,route 之前的hold timing 怎么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修hold timing,route 之前的hold timing 怎么样

hold 没有violation setup有一点小violation  顺便问下 postroute 完有几个short DRC 看着是可以修掉的 但是ecoRoute fix drc没有修掉 该怎么处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old 没有violation setup有一点小violation  顺便问下 postroute 完有几个short DRC 看着是可以修掉的  ...

那应该是在较长的 path上接上驱动buffer,去修timing。第二个问题我不太了解,没怎么接触过DRC的东西,猜想一想,手动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