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shell的一个疑问

楼主(2021-12-15):
各位大佬,
最近在学linux的shell,我想问问各位如果我想在每次编辑一个新的shell的时候,都自动在前几行写入一些信息比如#!/bin/bash的话,我该在.bashrc里面怎么写?

网友A:
vim不是由插件可以实现吗

网友B:
这个好像是新开terminal自动执行的。可能不用写,要写也是:#!/bin/bas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im不是由插件可以实现吗

谢谢大佬,昨天问我舍友他也是这么说的,因为之前一直用的vi不知道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好像是新开terminal自动执行的。可能不用写,要写也是:#!/bin/bash

谢谢 我就是觉得要是有个模板格式就更好了

网友C:
你说的这个功能是在~/.vimrc中设置的,利用一些vim的脚本就能实现,可以利用vim的自动命令。如下:

  1. autocmd BufNewFile *.sh exec ":call SetTitlePl()"
  2. func SetTitlePl()
  3.     call append(0,"#! /bin/bash")
  4. endfunc

大概解释一下,定义了一个函数,作用是使用append函数将第一行设置为双引号内的内容。自动命令autocmd在bufnewfile(创建文件)且后缀为.sh的时候调用设置的函数。call--调用函数。上面讨论的.bashrc中是在开启一个新的terminal的时候自动完成的操作。.vimrc中是开启一个vim窗口完成的设置。

网友:
非系统自动载入的脚本要加魔术头 #!/bin/bash 不然系统不知道要用啥shell来执行脚本, .bashrc加不加随意 加的话可以可以作为独立的可执行脚本运行 不加的话系统也能执行。一般这类系统自载入脚本不加魔术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这个功能是在~/.vimrc中设置的,利用一些vim的脚本就能实现,可以利用vim的自动命令。如下:
大概解释 ...

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的这个功能是在~/.vimrc中设置的,利用一些vim的脚本就能实现,可以利用vim的自动命令。如下:
大概解释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