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emory compiler打开gui之后显示无法执行vscm该如何解决?

楼主(2021-12-15):
大家好:
       最近想试试用memory compiler生成一下sram试试,从TMSC 90nm的工艺库里找到两个(rf_2p_adv和sram_dp_adv):

       进去之后在bin路径下打开可执行文件的gui,显示如下:

       报错说:
ERROR: could not exec(/home/verdvana/Library/TSMC90/aci/sram_dp_adv/bin/linux/vscm)
couldn't run spreadsheet generator to fetch results

       但是这个vscm是存在的。请问各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?谢谢啦。

网友A:
有没有这个文件嘛,另外看看这个文件是不是个可执行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没有这个文件嘛,另外看看这个文件是不是个可执行文件

这个文件是有的,而且是可执行文件

网友A:
你给的路径和你error的路径明显不一样,是不是执行时需要设置变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给的路径和你error的路径明显不一样,是不是执行时需要设置变量

啊,哪里不一样呀,都是/home/verdvana/Library/TSMC90/aci/sram_dp_adv/bin/linux/vscm 吧,3楼图片里是省略掉中间的了

楼主:
还得靠自己,原来是这些都是32bit,系统是64bit,需要安装32bit兼容库,安装完之后就可以了

网友(2022-08-29):
引用 楼主:
还得靠自己,原来是这些都是32bit,系统是64bit,需要安装32bit兼容库,安装完之后就可以了
...

您好,请问32bit兼容库具体是指什么呢,装32bit的java嘛?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,想请您详细说一下

网友(2024-08-23):
赞一个,帮大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