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E-3069:运行Spectre报错

楼主(2021-12-15):
(图片)

网友(2022-06-02):
老哥最后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吗?我这也有了这个报错

网友(2022-11-28):
我也遇到了。我的问题是那个激励参数设置错误了,vpulse的fall time我写了0,(后来不写就行了)
遇到报错,记得看看那个弹出来的spectre.out日志,一般能看出来提示的。比如我的是 ”V2:value of "fall" shoule be greater than zero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