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 请问怎么仿真mos管的泄漏电流

楼主(2021-12-15):
因为是高温cmos集成电路设计,所以需要测一下泄漏电流

网友:
当所有管子都没通,理论上是没有电流的,但是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电流流到地,将输入接逻辑高电位或者低电位,测试对地电流

网友A:
泄漏电流一般仿不出来,只能实测。仿真只能看个趋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泄漏电流一般仿不出来,只能实测。仿真只能看个趋势。

所以要想补偿的话,只能大体算一下吗?

网友B(2022-02-18):
你好,最后泄露电流是怎么测量的?如果泄露电流很高一般怎么减小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最后泄露电流是怎么测量的?如果泄露电流很高一般怎么减小呢?

泄露电流很大的话,补偿一下。有一本书里是这样写的(高温cmos 集成电路原理与实现)。你也是研究高温电路的吗?

网友:
不是,只是一个简单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