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音频处理PDM转化

楼主(2021-12-15):
是这样的,算法处理的是16bit的数字信号(采样率16kHz),而现在数字麦克风采集到的是1bit的PDM信号,我想知道怎么转化为16bit的数字信号,有大佬做过or有没有思路?

网友A:
过个FIR滤波器就行了。

楼主:
好的 谢谢 我去试试看

引用 网友A:
过个FIR滤波器就行了。

这么简单?那pcm转pdm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简单?那pcm转pdm呢?

delta-sigma调制器

网友B:
如果對效能有要求的話,就得好好思考filter如何設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對效能有要求的話,就得好好思考filter如何設計了

确实   滤波器那块得好好设计一下  FPGA里有相应的滤波器吗?

网友C:
CIC filter 加半带滤波, 百度上搜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IC filter 加半带滤波, 百度上搜一下

好的  多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IC filter 加半带滤波, 百度上搜一下

打扰您下,那PCM如何转回去PDM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打扰您下,那PCM如何转回去PDM呢?

搜一下 1-bit aud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IC filter 加半带滤波, 百度上搜一下

您好  我想问下CIC filter和半带滤波器分别起什么作用呀  百度上讲这个的好少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IC filter 加半带滤波, 百度上搜一下

不好意思  再请教个问题  现在我经过CIC滤波器后听声音明显放大了  然后我加了个半带滤波器  结果声音就不对了  听起来有点尖的感觉 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