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implis仿真buck dcdc问题

楼主(2021-12-15):
在simplis里创建了buck模型,但进行仿真时发现,死区时间会造成电感电流突变?能请教一下各位用过这个软件的电源大佬,这是为什么嘛!!!

网友A:
给S5/S6都并联向上的二极管,本身就有的

网友B:
你这个死区电流从哪里走?没有二极管续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S5/S6都并联向上的二极管,本身就有的

大哥,好像还是不行啊,还是突变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死区电流从哪里走?没有二极管续流

大哥,我加了二极管之后,好了一点点,但还是突变的

网友B:
开关阻抗是多大?

网友B:
SW和IL放在一个图上放大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开关阻抗是多大?

大哥,开关管的阻抗是18mΩ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W和IL放在一个图上放大看下

第二行,我将SW和IL放在一起,大哥你看看呢

网友(2022-11-22):
1.并联二极管后,再加RC ,可能会好;
2.simplis可以不用加入死去仿真环路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