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仿真

楼主(2021-12-15):
请问电荷泵仿电流失配该怎么操作啊 ? 刚接触candandce 谢谢大佬!(能详细点最好)

网友A:
给电荷泵的UP与DN直流信号,使他们处于闭合状态。电荷泵的输出端接一个电压源,电压为自变量,仿真扫面自变量0-VDD。查看电荷泵的充放电电流即可。采用dc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给电荷泵的UP与DN直流信号,使他们处于闭合状态。电荷泵的输出端接一个电压源,电压为自变量,仿真扫面自变 ...

大哥,这是我的电荷泵。现在是两个开关都在开启状态,管子是导通的。我的疑问是按照您的方法我在运算放大器这端加输出。然后就是怎么看充放电的电流啊?我是不是还要在调整开关啊。谢谢大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哥,这是我的电荷泵。现在是两个开关都在开启状态,管子是导通的。我的疑问是按照您的方法我在运算放 ...

查看这两点的电流,就是充电和放电的电流。右边是充放电匹配曲线,重合部分,就是你的匹配区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这两点的电流,就是充电和放电的电流。右边是充放电匹配曲线,重合部分,就是你的匹配区间。
...

谢谢大哥!已经调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