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Virtuoso总线是不是不支持<31:0><31:0>这种写法?

楼主(2021-12-15):
我先把若干个bitcell以总线的方式封装进一个instance里,其输入的端口就被命名为vin<31:0>。然后希望把若干个instance再封装起来,这样输入的端口就成了vin<31:0><31:0>。
但是Virtuoso里面似乎不支持这样起名,那么请问应该如何设置总线?

网友:
[31:0]

楼主:
确实可以,感谢

网友:
现在看起来是不支持二维接口类型的;

网友:
Vin[1023:0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