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tar rc 提取参数后用config 跑后仿,出现如下问题。

楼主(2021-12-15):
后仿就是不能跑,求求各位哥哥姐姐们解答一下,该如何解决。

网友A:
电路图的PIN改过了导致的,删除symbol,再重新生成一个symbol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路图的PIN改过了导致的,删除symbol,再重新生成一个symbol就可以了

试验过了,还是不起作用,端口都对应了,而且小模块能跑,就是换了个大模块就不能跑了,抱着个错误,找不到啥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