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大神:pipeline adc 的refp refn是怎么消除bonding线电感导致的电容切换时的振荡的

楼主(2021-12-15):
pipeline adc 的refp refn是怎么消除bonding线电感导致的电容切换时的振荡的(片内decap不够用的情况下)

是片内专门设计一个ldo吗?还是像sar一样加一个ref buffer?

网友A:
我半吊子的理解:
1. 插reference buffer;
2. 在settling满足的前提下,插入一些阻容,提高LC ring的dumpling factor,让ring衰减的更快;
不过怎么加,没找到过比较具体的guideline,如果哪位同学知道的话,希望能提供参考书/paper或者搜索的关键词;

网友B:
2010_ 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ion in High-Speed Pipelined ADCs

2010_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ion in High-Speed Pipelined ADCs_BEC2010.pdf

网友:
2010_ An 80MSps 14-bit pipelined ADC featuring 83dB SFDR

2010_ An 80MSps 14-bit pipelined ADC featuring 83dB SFDR.pdf

网友:
2015_A power-efficient reference buffer with wide swing for switched-capacitor ADC

2015_A power-efficient reference buffer with wide swing for switched-capacitor ADC.pdf

网友:
2017_A 12-bit 200MSps pipeline ADC with 91 mW power and 66 dB SNDR

2017_A 12-bit 200MSps pipeline ADC with 91 mW power and 66 dB SNDR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半吊子的理解:
1. 插reference buffer;
2. 在settling满足的前提下,插入一些阻容,提高LC ring的dumpl ...

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2010_ Reference Voltage Generation in High-Speed Pipelined ADCs

太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