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跑验证,能否只验证其中的某些模块

楼主(2021-12-16):
我修改了几十个模块,想检测这些模块是否正确,模块太多不想一个一个的验证

网友A:
直接指定想要跑的模块不就可以了吗?还是没有get到你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指定想要跑的模块不就可以了吗?还是没有get到你的问题

比如说项目里有100个模块,我负责修改30个,我修改好了想把这三十个做验证,但是其他人没有修改好,怎么设置才能把这30个模块一起验证,有没有办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比如说项目里有100个模块,我负责修改30个,我修改好了想把这三十个做验证,但是其他人没有修改好,怎么 ...

对于同一个GDS文件,用一个脚本选择设置不同的calibre runset top-cell,就可以批量验证了。当然每个top-cell需要在不同的运行路径下产生不同的结果文件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,我试试

网友:
命令 :LVS BOX 模块名字    跳过不跑验证的模块
    (在LVS options 里面的include Rule Statements 写,也可以在LVS BOX里面写)

网友B:
写个HCELL 是不是也可以

网友:
你是只有一个网表吗?如果是的话,每个模块单独去跑,只是网表都用这一个就行(前提是你的模块是单独的)

网友:
LVS  使用 LVS BOX  XXXXXX    DRC 使用exclude cell xxxx

网友:
如果别人没改的不影响TOP的连线,你可以直接跑TOP然后把别人的模块BOX掉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写个HCELL 是不是也可以

是的可以,其实不用写都ok,在LVS 填netlist option 那有个hcell的选项 ,如图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是的可以,其实不用写都ok,在LVS 填netlist option 那有个hcell的选项 ,如图:

...

可行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