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的snr测试/仿真

楼主(2021-12-16):
大家好,最近在做adc的测试,想测试adc的频谱特性比如snr,sndr等等,学习了有关相干采样的知识,有:adc输入单音信号fin、adc采样率fs、采样点数N、采到的输入单音信号周期数Bin,有如下关系:
fs/N = fin/Bin

要满足:
1、Bin为整数(采到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数值相同,在周期延拓时就不会频谱泄露),且Bin为质数(在每个周期中采到的数值不同);Bin不能太大,否则不满足fs>>fin;
2、N一般为2^n,且一般大于adc的code总数;
3、fs>>fin;

我设计的adc的fs为16M,10bit,于是我选择采1024个点,并选取Bin=13,于是有:fin=16M/1024*13 = 203.125K,由此计算snr、sndr、enob等等。
我的问题是:即使在fs确定的情况下,Bin和N的组合有无数多种,每种计算出的snr等值都不同,请问一般该怎么选取?是否N就选取为adc的code数,还是越多越好呢?Bin选择的质数有什么原则吗?谢谢!

网友A:
一般256点以上各种情况误差应该不大了吧,你算出来误差很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256点以上各种情况误差应该不大了吧,你算出来误差很大吗?

我目前是fs=16M ,fin=203.125K  这两个值不变;1、采1024点(对应Bin=13),此时snr=54.85;
2、采866点(对应Bin=11),此时snr=46.72;
3、 采552点(对应Bin=7),此时snr=37.95;
4、 采394点(对应Bin=5),此时snr=54.46;
看上去snr也不是单调的,我准备再仿真几组N>1024的情况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目前是fs=16M ,fin=203.125K  这两个值不变;1、采1024点(对应Bin=13),此时snr=54.85;
2、采866点 ...

频谱泄露了,加窗函数了么,按照你说的,394个点,bin为5,此时fin=(5/394)*fs根本就不等于203.125K,其他几个情况也是一样,先搞清楚为什么要fin=(bin/numpoint)*fs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频谱泄露了,加窗函数了么,按照你说的,394个点,bin为5,此时fin=(5/394)*fs根本就不等于203.125K,其他 ...

的确,算了一下,有误差,不是正好等于203.125K,我再学习学习

网友:
         这个应该和前后防差不多吧。当N取1024或者2048时,得到的FFT差异会很小。 而且FFT点数一般只选2^这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