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大佬解答

楼主(2021-12-16):
1、请问为什么nch有一层PDK层,这一层是用来做什么的?
2、P管和N管尺寸相差很大对电路匹配的影响大吗?
3、 有源区外的poly为什么需要p+\n+覆盖,OD外的p+/n+不是参杂不进去吗,所以poly必须用p+/n+覆盖的意义是什么呢?
4、 在给输入对管做poly dummy的时候,OD自己加宽需要多宽合适?
5、 P+,n+、OD25这些层在符合要求的范围内是不是可以大面积铺上,不对称也没关系,只要作用的地方都铺上了?(比如P+\n+只有有源区有效、OD25只有poly上有效)

网友A:
1.PDK层功能需要去DR里看,每家都不一样

网友A:
2.会有影响,大不大需要仿真分析,不太清楚。3.有两种可能1种是有些fab N/P poly阻值是不一样的,还一种就是单纯的为pex文件好写.4这个不太了解。5这些层次都是后面做mask需要用到的运算层,需要根据DR来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PDK层功能需要去DR里看,每家都不一样

tsmc65的design rule里面没搜索到这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2.会有影响,大不大需要仿真分析,不太清楚。3.有两种可能1种是有些fab N/P poly阻值是不一样的,还一种就 ...

谢谢大佬解答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PDK层功能需要去DR里看,每家都不一样

没在tsmc65的design rule中搜索到这层

网友:
1.PDK这一层看FAB给的文件说明
2.有影响,看电路设计师的考虑
3.不清楚
4.做POLYdummy为什么涉及OD的宽度?有地方就直接加mos dummy
5.一般OD25都是电压标识层,可以大面积覆盖。涉及各种验证的运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