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C采样网络设计中带宽平坦度的考虑

楼主(2021-12-16):
诸位前辈好

目前在学习SAR ADC的设计,在采样网络的RC等效电路中,需要考虑带宽的平坦条件,但是对于这个概念并不了解,也没有查找到相关材料,
有前辈解释一下这个概念的适用情况,数学表达的限制要求吗?或者指示一下参考哪种资料吗?

感谢!

网友A:
通常是指 ADC 前面的 S/H circuit and analog front-end 頻寬要足夠, 頻寬內的每個頻率經過 AFE + S/H 都不能被增強或衰減, ex: 10MHz BW 內平坦度要求 +/-1dB, 但 test pattern 10MHz input sine 過了 AFE 後, swing 被衰減成 -3dB, 那就不合格, FY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常是指 ADC 前面的 S/H circuit and analog front-end 頻寬要足夠, 頻寬內的每個頻率經過 AFE + S/H 都不 ...

好的,谢谢前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