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vivado DDR control 仿真

楼主(2021-12-16):
我在使用vivado自带的ddr_control进行仿真,但是我不太清楚怎么仿真DDR phy, 这个PHY的模型我应该上哪找。
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我如果想用vcs代替vivado 进行仿真,IP应该怎么仿真?

网友:
vivado里可以选择第三方仿真器的,或者选择生成example,你参考下example里的脚本

楼主:
目前算是解决了,我打开vivado提供的MIG IP的示例工程,发现里面有DDR MODEL,然后利用那个示例工程,把里面的DDR model 扣出来,完成了仿真。

网友:
lz说的对,不管是vivado,还是quartus在生成DDR IPcore的时候,都有example design供选择,里面有仿真model和tcl,vivado还可以生成vcs的仿真模型,前提是vivado能找到vcs安装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