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解决] innovus如何做scanchain【已解决】

楼主(2021-12-16):
问题1:
        innovus工具做scan时,是使用命令defIn读入前端给的scan.def好,还是使用命令specifyScanChain创建的好?
问题2:
        innovus工具place阶段是否必须ignoreScan?是否必须做reorderScan?
问题3:
        innovus工具做reorderScan后保存的网表,与原网表做FM时,验证不等怎么办?

网友A:
1. 推荐 defIn scan.def,省心
2. 推荐 reorderScan, 以后省心
3. 比较的时候把 scan_mode 置为 1'b0。Formality不需要比较 scan mode 是否等效,比较 functional mode 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推荐 defIn scan.def,省心
2. 推荐 reorderScan, 以后省心
3. 比较的时候把 scan_mode 置为 1'b0。Form ...

多谢!学到了!请问FM用什么命令把scan_mode设置为0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多谢!学到了!请问FM用什么命令把scan_mode设置为0?

set_constant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1. 推荐 defIn scan.def,省心
2. 推荐 reorderScan, 以后省心
3. 比较的时候把 scan_mode 置为 1'b0。Form ...

scan最后一级的latch到edt的逻辑怎么办?scan enable控制不了这个latch的关断开启,它的输入是从上一级的register来的,这个register是可以reorder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scan最后一级的latch到edt的逻辑怎么办?scan enable控制不了这个latch的关断开启,它的输入是从上一级的 ...

问题的本质是最后一级latch不可控。 建议画个图,便于分析。
我会试一下加个OR,用scan_mode强制这个latch在scan_mode下一直开启,与上一级reg无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