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电源抑制比相关问题

楼主(2021-12-16):
我在LDO的误差放大器与调整管之间加了一级源跟随器作缓冲器,结果发现LDO的电源抑制比下降了许多,但是明明环路增益没变,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?

网友:
power管是N管或者P管,源极跟随器应该不一样吧,你换个另一个类型源极跟随器试试

网友A:
你说的是低频电源抑制比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说的是低频电源抑制比吗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