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8051xc的总结接口_comb是怎么用的?

楼主(2021-12-16):
是接SRAM吗?那不带_comb的还需要用吗?时序图看得稀里糊涂。
为什么write sample是用对应memwr的?而不是memwr_comb?

网友A:
带_comb,意味着组合逻辑输出,在CPU核内已经存在组合逻辑的延迟,连接到其它外设时,必须考虑该组合逻辑的延迟,最终频率会低一些。
不带_comb,意味着在CPU核内保持到寄存器后输出,采用寄存器直接输出,意味着连接到其它外设时,有很少的时序路径延迟,会提高频率;缺点是外设获得数据会慢一个时钟周期,并需要用户花费一些逻辑来匹配该延迟的这一周期。

网友(2022-10-25):
楼主这份资料在哪找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带_comb,意味着组合逻辑输出,在CPU核内已经存在组合逻辑的延迟,连接到其它外设时,必须考虑该组合逻辑的 ...

正解

网友:
资料可以分享下吗

网友:
时序对照着看,慢慢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_comb,意味着组合逻辑输出,在CPU核内已经存在组合逻辑的延迟,连接到其它外设时,必须考虑该组合逻辑的 ...

感谢解答,好久才上来一次,现在才看到。是用带_comb的接SRAM,SRAM就是读使能后延后一拍出数据。

网友(2024-02-29)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使用同步mem时,cpu刚给addr和rd信号,mem输出就慢了一个clk,拉低ack自然也慢一个clk,然后cpu如果之间检查ack信号,因为是上个clk的ack信号,所以失去了握手的作用
后来妥协该CKCON寄存器,cpu先wait一个CLK再检查ACK信号,行是行了,但拖慢了速度
然后,就是用了comb后缀的rd/wr信号,才处理好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