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redhawk 指定vcd_file 时,FRONT_PATH 和substitute_path 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1-12-16):
redhawk 指定vcd_file 时,FRONT_PATH 和substitute_path 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front path指的是仿真前面加的前缀,因为gatesim前面FE需要加一个testbench,也就是给仿真环境起个名字,比如test_chip_u。front path同样也会代表仿真的hierarchy信息,比如test_chip_u/u_chip_top/u_block1/。
如果将front_path指定为test_chip_u/u_chip_top/u_block1/,substitute_path 改为' ',也就是空,那么RedHawk在读取VCD的时候就会从test_chip_u/u_chip_top/u_block1/往下读开关波形,也就是只分析block1的功耗;
如果front_path指定为test_chip_u/u_chip_top/,substitute_path 改为' ',那么RedHawk在读取VCD的时候就会从test_chip_u/u_chip_top往下读开关波形,也就是整个chip_top的波形。
简而言之,这个仿真环境的名称和层次,要向前端索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