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ADEXL仿真的问题

楼主(2021-12-16):
使用ADEXL仿真时发现,单独对一个job进行仿真时没有问题,但如果同事仿真多个job时,nominal下面一直显示pending,CIW窗口也不报错,有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么?(如图所示:

网友:
I think I saw some errors related to this

INFO (ADEXL-2107): Job 0 timed out while pending after 300 seconds
Timeouts are generally caused by a simulator nonconvergence or legitimate runtime.
Timeout duration can be modified in the 'Job Policy Setup' dialog.  For no timeout, enter nothing.
solution:
sudo yum -y install xorg-x11-fonts-100dpi xorg-x11-fonts-75dpi xorg-x11-fonts-mis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