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理想单音信号的频谱分析求助

楼主(2021-12-16):
大家好,我用analog的vsin产生一个频率为fin理想单音信号,采用Hspice仿真,通过wv中的dft做频谱分析,在保证采样频率Fs*Bin = 输入频率fin * 采样点数 N的前提下,为什么频谱在其他频率下也有功率?是自带了热噪声吗,可是我电路时纯理想源。

网友:
除非你的输入频率正好在DFT的频率格点上,否则就会出现频谱泄露问题

网友:
你看下你的底噪都低于-100dB,你产生的sine wave是插值出来的,有误差

网友:
试着改一下strobeperiod,把点对齐试试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