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MSA模式下,修复时序

楼主(2021-12-16):
DMSA模式下有hold违例,是要切换current_scenario到有违例的scenario去修hold吗?

网友A:
不是啊,必须在DMSA下去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啊,必须在DMSA下去修

就是在所有的scenario下直接fix_eco_timing?那是不是会用write_changes命令写出多个script,然后所有的脚本都要去icc弄吗?

网友A:
DMSA下直接write_changes只写一个脚本出来,如果你用remote_exec就会写出多个来

网友:
写出的多个脚本都是一样的,所以一般在master上写出一个就可以了。不需要在slave里写出脚本

网友:
只要dmsa 最开始的时候把所有scenario 读进去,直接report_timing ,去修就行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MSA下直接write_changes只写一个脚本出来,如果你用remote_exec就会写出多个来

直接write_changes在每个scenario写出的是一样的,对吧

网友A:
如果在DMSA下write_change就只写出一个脚本来
如果在DMSA下用
remote_execute {
    write_changes -format ..  -output ...
}
这样就会在每个scenario中都写出一个脚本,但每个都和dmsa那个是一样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在DMSA下write_change就只写出一个脚本来
如果在DMSA下用
remote_execute {

为啥直接用write_changes就会报错啊,只有remote_execute{write_changes。。。。 }才可以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为啥直接用write_changes就会报错啊,只有remote_execute{write_changes。。。。 }才可以啊

...

PT版本是不是太低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T版本是不是太低了?

是最新版的吧,公司的版本还能低到哪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