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kill如何通过弹窗输入skill程序的变量

楼主(2021-12-16):
用skill脚本写了一个程序,有两个输入的变量,希望通过弹窗写入变量值并传递给程序,求大佬指教一下应该怎么实现弹窗和把弹窗的输入传递给程序。
如通过弹窗写入变量PinD和DIR的值,并传递给CreatePin()
procedure(CreatePin(PinD DIR))

网友A:
可以用hiCreateStringField()+hiCreateAppForm()+hiDisplayform三个命令创建弹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hiCreateStringField()+hiCreateAppForm()+hiDisplayform三个命令创建弹窗

谢谢大佬!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