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

楼主(2021-12-16):
dc综合的时候崩了,不知道该干点什么,可能是因为设计采用了4组32*2048的寄存器导致崩了,但是改设计的可能比较小,所以想问下有别的办法救一下么

网友A:
4组32*2048,这种面积太大,一般是要用ram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4组32*2048,这种面积太大,一般是要用ram的

这个设计是fft,用ram的话每级计算存取数据都需要时间,到最后速度太慢了,只能用寄存器存储中间值,请问还有别的方法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设计是fft,用ram的话每级计算存取数据都需要时间,到最后速度太慢了,只能用寄存器存储中间值,请问 ...

我也不太懂,看看xlinx的的FFT IP 说明书,借鉴下。

网友:
试一下分块综合跑优化,最后组装不跑优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