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sigma-delta ADC的CRFB结构模型中反馈DAC的处理

楼主(2021-12-17):
求做sd-adc仿真的大神给指点一下,我最近在做一个3阶单环的1bit sigma-delta ADC的matlab仿真,采用CRFB结构,其中的a,g,b,s系数都已经算出来,在建立模型的时候遇到一点问题:量化器输出1bit的数据0或1(当量化器输入信号大于等0时量化输出1,当量化器输入信号小于0时量化输出0);同时这个1bit量化数据要经过DAC反馈到前面,当DAC输入1或0时输出分别对应什么值呢?

网友A:
简单的说
adc输出1:dac输出Vref
adc输出0:dac输出-Vref

搞这个模型的大神,写了一个dsquan的函数,你可以看看或者直接用
书还是要看的
建议你先搞个一阶的,再搞个2阶的,基本问题搞清楚再弄三阶的,否则跑出来,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只是一个漂亮个ntf谱而已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简单的说
adc输出1:dac输出Vref
adc输出0:dac输出-Vref

好的,十分感谢!

网友B:
哥们你这个ppt是哪里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哥们你这个ppt是哪里啊

不是ppt,一本书里的内容截图,《Understanding Delta-Sigma Data Converters》

楼主(2025-05-06):
引用 网友C:
DS-Modulator ?

yes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