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DC的SNR相关问题

楼主(2021-12-17):
大家好,最近在做一个吞吐率为16M的SAR ADC,我在仿真snr时,通过相干采样,由于fs=16M,选取N=1024,Bin=13,算出来我仿真的输入频率为16M*13/1024=203.125KHz

有两个问题请教大家:
1、此时是不是我的过采样率为16M/2/203.125KHz=40,那我仿真出来的snr应该为6.02N+1.76+10log40吗?
2、在实际应用中,ADC的输入是一个1M的信号,也就是说实际上SAR ADC的过采样率为16M/2/1M=8,snr比仿真变差。难道说在adc采样率固定的情况下,输入频率越低,snr越好?

网友A:
1.这一项不一样,SAR ADC,16MSPS,SNR 应该是6.02N+1.76,没有10log40,因为没有滤波器;2. 采样率固定的情况下,输入信号频率越低,采样误差越小,所以thd 可能会改善,输入可以通过加滤波器,改善SNR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这一项不一样,SAR ADC,16MSPS,SNR 应该是6.02N+1.76,没有10log40,因为没有滤波器;2. 采样率固定的 ...

谢谢你的回答!关于问题1,有个问题不解:如果我想通过过采样来提高SNR,那你所说的滤波器应该是加在过采样之后,可是经过ADC采样,出来的已经是数字信号了,如何滤波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回答!关于问题1,有个问题不解:如果我想通过过采样来提高SNR,那你所说的滤波器应该是加在过采 ...

这就涉及到数字ADC 架构了,sigma-deta 架构,可以通过过采样提高SNR。SAR ADC 降低噪声的影响,一般采用多次求平均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涉及到数字ADC 架构了,sigma-deta 架构,可以通过过采样提高SNR。SAR ADC 降低噪声的影响,一般采用 ...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