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libre查找错误点亮线网

楼主(2021-12-17):
50资产
calibre查找线网错误时,点亮两根以上线网时显示同一中颜色,以前可以显示不同种颜色,现在不知道设置calibre哪里可以恢复正常,display中y0-y9的颜色确认过是不同的颜色,望大神能给解决问题

网友A:
除了y0—y9,有没有试过更改这几项

除了y0—y9,有没有试过更改这几项

除了y0—y9,有没有试过更改这几项

网友B:
点亮选项里面是不是把所有连接关系都选上了,点亮选项的时候还可以另外设置颜色,你是不是颜色都设成统一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y0—y9,有没有试过更改这几项

这个也是确认过得,颜色也不同!而且calibre默认用的就是y0-y9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点亮选项里面是不是把所有连接关系都选上了,点亮选项的时候还可以另外设置颜色,你是不是颜色都设成统一的 ...

没有统一,你说的点亮选项里我自己早就试过了,出现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calibre option里设置造成的,感觉是calibre软件的问题!

网友C:
calibre RVE里面的设置,以前弄过,具体我忘了,你可以试试RVE界面里找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alibre RVE里面的设置,以前弄过,具体我忘了,你可以试试RVE界面里找找

就是rve里都没有试出来才来问的,自己试了很多结果没有能解决!

网友D(2022-08-15):
参考一下这篇, 看是否最下方的: RVE Highlight Layers 选到其他项目,
改回第一个 Layers y0(drwaing)... 试试

https://www.kdbjw.com/communities/thread/226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参考一下这篇, 看是否最下方的: RVE Highlight Layers 选到其他项目,
改回第一个 Layers y0(drwaing)...  ...

你说的这些我自己都试过都没用,我怀疑不是设置的问题,是软件装的有问题。

网友:
那楼主试试重装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