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芯片低温测试

楼主(2021-12-17):
请问芯片零下40度不能工作会是什么原因?谁家有低温探针台可以测试?

网友:
低温不工作可能是不良设计。debug 可以用温箱测试。直接低温探针台,不是很有必要。

网友:
高温(120℃以上)下可以工作吗?可以跑DFT的向量确认问题。

楼主:
仿真没问题。封装产品测试高温85度可以,低温-30度有问题,温度升高就没问题

网友:
确定测试机在-40C没问题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