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咨询如何将后仿的calibreview netlist添加进模块view

楼主(2021-12-17):
咨询一下,通过版图得到的后仿真参数保存在calibreview netlist中,这个怎样才能添加进模块的view中,方便仿真的时候调用?

网友A:
calibreview 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叫calibre view 的文件的,在calibre 下来菜单里面有,需要填cellmap 文件之类的。如果只是为了仿真,你可以直接使用config 调用网表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alibreview 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叫calibre view 的文件的,在calibre 下来菜单里面有,需要填cellmap 文件 ...

你好,单纯是为了仿真的话,这个调用是直接加在仿真的model里不?

网友A:
一般有以下方式:
1. 比如你有个calibre 的view,可以在ADE L,setup下拉菜单里面,最后一个环境选项,有个viewlist,把calibre 写在最前面,就会优先调用calibre;
2. 在bench 下面新建config view 设置对应cell调用的view 或者网表路径;ADE L setup 里面design 选config view;
3. 在model 所在的地方include 网表,和1一样,比较方便;
需要注意的是,有时候提网表的流程不太完善,可能导致pin 顺序和cdl的不同,需要检查下;
规范操作,如果电路删除或者增加pin,需要重新生成symbol,不然会有CDF 问题;调用view 的方法不受影响,但是调用网表的方式会报错;重新生成symbol 后就好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有以下方式:
1. 比如你有个calibre 的view,可以在ADE L,setup下拉菜单里面,最后一个环境选项,有个 ...

那还是调用view的方式比较方便哇;

就是PEX跑完之后有个窗口是设置calibre view的,我设置完之后并没有显示在view list中;

我应该怎么添加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有以下方式:
1. 比如你有个calibre 的view,可以在ADE L,setup下拉菜单里面,最后一个环境选项,有个 ...

这里主要遇到的问题是在calibre view setup中cellmap文件要找对,然后保存的library要是本地运行的目录;

这样在setup窗口运行之后就会跳出窗口说calibre view 设置成功,在自己的library中也能看到了;

之前提参的layout库和schematic库不在同一cds.lib中,就生成不了view文件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