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L 问题

楼主(2021-12-17):
请问有人遇到过XL调用版图出现pcell EvalFailedpcell错误。在sch中重新调用pdk的pcell sybmol就可以了的情况?有办法批量解决sch中这个问题吗?

网友:
ciw界面:tools->technology file manager->attach,然后看看technology库对不对

网友:
重新attach,或者确定一个路径下只有一个PDK库,或者确定PDK下面的文本文档可读。

网友(2023-02-22):
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