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教20M 差分电压信号的频谱测试

楼主(2021-12-17):
请教各位大神,有没有什么器件可以把 20MHz,2Vp-p的差分信号转成单端信号,送给频谱仪测试啊

差分信号驱动能力较弱

网友A:
板上用高速运放搭buff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板上用高速运放搭buffer

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吗,谢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推荐的型号吗,谢谢

TI/ADI官网找一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