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nopsys APB_VIP使用

楼主(2021-12-17):
本人菜鸡求助各位大佬:
使用过程:我想用一个apb的master,于是直接在环境中使用了svt_apb_master_agent。
使用疑问:我在配置system_configuration的时候,必须要调用create_sub_cfgs()这个function,create_sub_cfgs里面的参数是num_slaves,说明create_sub_cfgs是和slave有关系的。这里不理解的是,为啥我使用的是svt_apb_master_agent,也必须要调用create_sub_cfgs,否则就会编译出错。想请问create_sub_cfgs这个function的功能是什么

楼主:
继续求助

网友A:
这里的num_slave应该是你master上有几个从设备,create_sub_cfgs这个配置应该是master上连接的每个slave的一些配置参数,这里的slave并不是特指你VIP的slave,也可以你master VIP连接的du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的num_slave应该是你master上有几个从设备,create_sub_cfgs这个配置应该是master上连接的每个slave的 ...

谢谢大佬,能意会这个function的意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