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光刻胶是正胶还是负胶

楼主(2021-12-17):
求助求助,同一种mask在不同工艺上用的光刻胶是一样的吗?
PM这层在TSMC 55用的是负胶,在0.18工艺上用的时候是正胶还是负胶?

网友A:
不一定,用正胶还是负胶是由fab决定的,比如28nm的同一道layer(举例说S/D implant),开始用的正胶,在工艺开发过程中发现了光阻的residue(因为cd control等原因曝光能量小,在比较深的trench里曝光不彻底),可能就会重新出mask用负胶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一定,用正胶还是负胶是由fab决定的,比如28nm的同一道layer(举例说S/D implant),开始用的正胶,在工 ...

感谢感谢~

网友(2022-10-14):
1正胶和负胶的CD有区别,联系供货商确认,
2版图基本相反,有些特定区域要修正

网友B(2023-09-28):
我们提供光刻胶材料,有兴趣的话可以聊聊

网友(2023-12-05):
引用 网友B:
我们提供光刻胶材料,有兴趣的话可以聊聊

牛啊   你都跑这里来了

网友(2024-03-26):
看Fab 设计定义

网友:
都可以,看实际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