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我这个BG产生VREF的温度曲线是上弯的?

楼主(2021-12-17):
设计的电路产生的VREF温度曲线上弯,运放采用理想运放的时候也是上弯的情况,上弯和下弯有什么区别?这种上弯的电路能不能使用呢?

网友A:
我之前仿真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,我用的那个bjt单独仿真VBE和dVBE的温度系数,发现两个温度系数按照比例加起来之后在-40~150℃之间时单调递增的,所以我感觉是器件的特点决定的。仅供参考

网友B:
TlinT项是正项,带隙应该是开口向上的。是不是你电路里面有二阶补偿,能看看你M26 漏级电压电流随温度变化曲线么

网友C:
可能是三极管取小了,你试着把三极管面积变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三极管取小了,你试着把三极管面积变大

三极管是1:8:1比例,10X10的最大面积的BJT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linT项是正项,带隙应该是开口向上的。是不是你电路里面有二阶补偿,能看看你M26 漏级电压电流随温度变化 ...

M26属于启动电路部分,在未加启动电路之前也是出现开口向上的情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仿真的时候也碰到过一次,我用的那个bjt单独仿真VBE和dVBE的温度系数,发现两个温度系数按照比例加起 ...

开口向上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不能使用呢

网友:
这种是由器件的特性决定的,不知道尝试更改比例1:8:1会有什么效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