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把psr做到80dB的LDO论文

楼主(2021-12-17):
求推荐论文,不胜感激

网友A:
带宽呢 有要求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带宽呢 有要求不

低频psr达到80d B,1k以下

网友:
最近也在做高PSR方面的。见附件。
事实上如果你只需要在1k的话,感觉可以直接高增益堆上去了啊,不过频率补偿要做比较厉害,至少10M带宽了。

2020 High_PSR_output-capacitor-less_LDO_with_double_buffers_technique.pdf

网友:
这篇也可以,不过是用N功率管,需要2个的电源

2018 A 65-nm CMOS Low Dropout Regulator Featuring -60-dB PSRR Over 10-MHz Freque.pdf